楼主(2008-01-10):
这是06年下半年长虹公司送修的一个PLC,其主述为PLC不工作。当时询问大约使用有2年的时间。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我同意先帮他们看看,送走他们后我开始检查。
1、    这是一个64点的PLC,通电后没任何反应,我的电源的保险烧掉(又是一元钱没了!!!),于是开机检查,其电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最下面的是开关电源部分,主要由开关电源集成块(模块)L4960为核心的开关电源部分,第二层为光偶和继电器组成的继电器板。最上面一层以CPU和存储器组成的CPU板。
2、    测试开始,我将三块板全部分开,这样来找最让我怀疑的开关电源部分,从静态的考虑检查220V电源的电阻,输出插头的电阻,感觉都很大(大于几十欧姆),不像短路的状况。怀疑这个开关电源没有问题,于是单独上电,没烧保险了,电源明显已经工作。核实电源工作电压,呵呵,有5V直流出来,开关电源板OK。
3、    检查I/O板也就是那个继电器板。看来有些问题,是com3,com4的母线铜皮烧断了,看来这帮家伙拿PLC当接触器使,于是将铜皮焊好后检查静态电阻。看来有点问题了,24V和COM端只有几欧姆的电阻。但仔细检查后,傻眼了,这个24V是所有继电器的线圈电源,4个集成块的电源,还有保护的电阻,滤波的电容,还有一个CPU也在这个板上,还有光偶,大约50多个元件和这个电源有关,怎么找。于是开始分析,几欧姆属于击穿的可能性很大,按照发生击穿的几率分析认为继电器的可能性最小,电容次之,光偶再次之。CPU应该是5V供电,和24V没什么关系。那么集成块呢?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将该电路板的一些保护和稳压的器件拆下。分别检查没有发现损坏的器件。下一步就是集成块了,集成块是TD62081,查了资料是8路驱动集成块,9脚和10脚为电源,共3块集成块驱动24个继电器。分别拆下检查,24V电源电阻正常了,实际检查,确认3块TD62081的其中一块电源短路。将其他滤波元件保护元件装上后,电路工作正常,X端子有反应。运行灯亮,报警灯没工作,呵呵,TD62081没装也行呀,连Y灯 都亮了。
4、    打电话问了电子市场,说4块钱一个TD62081,买了3块,交给修手机的焊好(我没有恒温烙铁,怕弄坏了CPU或者存储器)然后交给长虹公司测试,说还有4个Y端子不通。(我当时没有编程线,也不会解FX口令)。没办法自己测试,遗憾。我将那几个继电器拆下,然后问价,乖乖,居然找不到这样的继电器,只好打电话到成都找(俺们那山沟沟里最大的城市了),结果要26块1只(是国产继电器的10多倍呀),我专门买了个好的吸锡器来拆装这几个继电器。交测试后OK。
总结:三菱的PLC的开关电源电路比较特殊,但其电源不复杂,只有两个回路,24V和5V,但其电源可对外,容易出现电源的故障。
08年元月10日整理于江油。
  • 下载积分:+1(xdoit)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YMMFA) 优秀文章

网友A:
    是使用不当损坏的吧?

网友B:
    “好人哪!!”
    再传点来呀

网友C:
    TD62081是驱动继电器,与外部电路无关,不知电路板脏不脏?
  • 下载积分:+1(xdoit) 鼓励一下!

楼主:
    脏,相当的脏,是有液压油进PLC了

网友D:
    我顶,
    不过我不能帮你!

网友E:
    你走了弯路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2008-05-04):
    学习了,这个论坛是好地方啊

网友G:
    楼主还好么?
    祝你平安

网友H: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I:
请教一下,你怎么单独给电源基板上电的啊,有接电源的接头么?

网友J:
好,水平就是水平,

网友K(2008-06-12):
学习了,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L:
学习 到了 一点 谢谢

网友M(2008-09-07):
不错,有好的经验拿出来分享,很不错。我对你的“总结:三菱的PLC的开关电源电路比较特殊,但其电源不复杂,只有两个回路,24V和5V,但其电源可对外,容易出现电源的故障。”中“其电源可对外,容易出现电源的故障”有些不明白,我用PLC时小功率就直接用内部电源,大功率就用外部的,不干混用,但就是内外电源共用好象也没出现过问题,还是小心为妙
下载积分:+1(xdoit) 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P:
不错,又了解一些知识!

网友Q:
不错,又了解一些知识!
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R:
学到一手了

网友S(2008-10-14):
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T:
路过
呵呵。 只用不修

网友U:
交给修手机的焊好(我没有恒温烙铁,怕弄坏了CPU或者存储器)
好办法 简单

网友V:
我也是小功率就直接用输出点,结果有一次在控制电磁阀时,设计的电磁阀是1W的,结果老师们居然接的是20W的,而且电磁阀的动作很频繁,我又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端子,结果烧掉了好几个点

网友V:
开始烧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续流问题,加了二极管棱是没用.
后来检查线圈才发现的

网友W:
楼主真是个能人

网友X(2009-05-15):
办一个维修专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