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母排和零地排的关系

楼主(2008-01-11):
]
最近给一电厂做了成套低压配电柜总电流不超过1200A,主母排用60MM宽,零地排用了20MM宽的铜排用户说不符合国标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A:
国标可以查。凭我多年经验看1200个电流最少要用120*10铜母排2根。零线最少60的啊

网友B:
零地排解面积小了。

楼主:
很不幸主母排我们用的是60MM,零地排用的是20MM.客户对主母排到没说什么,只是零地排换了30MM。也过关了,理论和实际的差异反映在钱上了。就象接电流表的线国标上用1.5平方的,实际上根本用不了那么大。

网友C(2009-01-18):
零地排的宽度最少要60mm(对此例来说),因为对于地排要考虑接地的良好和可靠性,而对于零排来说,当发生相线断线或中性点严重偏移时,地排中通过的电流就比平时增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