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这个PLC电路

楼主(2008-01-12):
描述:简况
描述:电路
这个是在调试中有问题的电路,也是很多人没注意的电路,如果是继电器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工艺是小车在左右跑动中(X0--X3),在X2--X3中伸出汽缸,PLC是三菱FX1S的,小车速度较快,小车左右程序很简单就不写了(当然运行中是减速和缓冲的)。为了明了就把接近开关画成行程开关了。找到原因了以后就会注意了。

网友A:
这段程序的流程是这样的:
上电后小车在X0(假设),则气缸未伸出;
向右跑到X1时,气缸伸出;
再向右到X2后,气缸依然伸出;
再跑到X3这个点后,气缸才退回;
然后从X3向左跑到X2时,气缸伸出;
一直向左直到X0点,才能退回。
以此往复运动。

网友B:
2楼的说的非常好

网友C(2008-07-28):
你那个图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