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修正的问题

楼主(2008-01-13):
我用PLC温度模块做一个加热系统,发现模块测量的温度比实际温度低了3度。为了显示正确值,我就在测量值上面加了3度作为测得值。
但是在加热时,为了达到实际温度,我就要在设定值上加3度来修正偏差,然后再在最后的测量值上面减掉3度作为测得值,和前面的加3度矛盾了,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你使用什么PLC,我用的AB上测温是这样调节的,4-20mA对应0-400度,如实际温度低于显示值10度,就把400降低到390,反之就提高.

网友B:
传感器校正值设定(PV偏差)

网友B:
FX2N-2LC的校正值设定为BF#40(CHI)和BF#59(CH2)
3除以测量值再乘以100等于传感器校正值
显示值=测量值(PV)+传感器校正值

网友C:
我非常的想下载这些的软件,就是没有积分。再钻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