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伺服定位疑问

楼主(2008-01-14):
请问用FX3U系列PLC单轴定位,MR-J2S-A伺服放大器,PLC程序执行过程中要求有暂停功能,如果暂停的话使用什么指令比较好?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呀?什么暂停?马达伺服?

网友B:
定位有两种指令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 还有一些特殊寄存器的继电器 你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暂停功能,就是设备在自动档位时,执行走-停(执行别的任务)-走-停(执行别的任务)连续30次后,返回原点.中间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让它停止,但是再运行时能从停止的位置开始,也就是具有记忆功能.

楼主:
2楼,我想用PLC程序中,使用一个中断指令怎么样?
学无止境+++

网友C(2008-12-23):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请问使用
指定的软元件的ON/OFF状态改变旋转方向(当前值的增减)
ON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正是正转,
OFF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负是反转,
可是我在图片中写的程式实现不了正反转,只能一个方向转动,请问是要加什么条件还是有什么要另行设置的
吗,还是松下伺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以上++

网友D:
没用过,应该和FX1N差不多吧

网友E:
J3-A是绝对位置式的。你在按下停止的时候把伺服当前值读到掉电保持的寄存器里,当然,目标位置还没到。在下次开始前把这里存的当前值和实际当前值比较,相等时送一下原来的目标位置,然后伺服就应该前往目的地了(理论上,我还没试过)。

网友E:
回复287422592
学无止境+++:
定位是的旋转方向不是改变Y点的。而是改变定位位置的,比如绝对定位时,目标位置比当前位置小,则反转,反之则正转,相对定位时,距离为负则反转,反之则正转。在可变速定位时,方向由速度值制定(正速度正转)。原点回归方向默认为当前值减少(反转),改变特殊继电器可以改变这个方向。大概就是这些了。请看手册详细了解。

网友F:
有两种方式可以停下
1,在定位的指定前加一个条件,条件断开就停了
2,有一个强制某个Y脉冲输出停止的M,使用它强制断开脉冲
有一种方式可以记录
以上两种方法停下的时候,通过另一个D(是用来记录特定的Y已经发了多少脉冲)
把 本来要发出的脉冲 - 已经发出的脉冲 = 剩余的脉冲
结束暂停再次运行的时候,执行 剩余的脉冲

网友G:
但它有一个方向输出,你只要按要求配线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对指令及寄存器操作!

网友H(2009-02-09):
用DRVA绝对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