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仿真软件怎不能读A985的画面?

楼主(2008-01-14):
我下了个仿真屏软件,可就不能打开A985的画面图程,更没办法仿真了,求救哪位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A:
本站下的应可以用的.

楼主:
就是本站下的啊

楼主:
下的编软可以读出来,可仿真的却显示PLC选型错误

网友A:
显示PLC选型错误,如下图吗?
那就更改PLC类型和你的GOT中一致。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A985的选哪个啊?

网友A:
你的工程中选的是哪一种PLC。
A的,还是QPLC,或是FX的。

网友A:
GT-Simulator2 版本1操作手册 [三菱触摸屏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70.html
先看手册!

网友B:
我也不能运行,要么语言错,要么PLC型号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