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暂停功能讨论

楼主(2008-01-14):
PLC程序控制一台设备,如果中途使设备暂停(不是停止).我感觉用跳转指令比较好.

网友A:
要根据设备工艺流程看
前几天编写的有台设备,有十来个流程。我定义为从S20到S38
如果暂停就到S40
暂停后继续就回到原来的S?
如果停止回S0(初始化)

楼主:
杨工我用三菱学习软件模拟实验几次,用跳转指令让任何一段程序暂停
([假如用自锁按扭按下暂停)很方便.

网友B:
学习了,我回去试一下。
zhou-jinsou

网友C:
我感觉杨工的方法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