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我在江苏宜兴一家小店里做电柜,主要做水处理电控。刚刚出差去内蒙安装回来,线接了有上千根,但仅限于手动,自控方面还是门外汉。本来想继续参与后期的自控调试,由于又有新的工,得不遗憾地离开。但是有幸看到了初期的自控方面的程序和软件, 我们这工程是给电厂锅炉用的脱盐水系统,S7-300和MCGS相结合实现自控的。想问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甚至不知怎么问,只能取一点尽我所能把它细化描述了。我的邮箱FOX8841806@163.COM
QQ:821323485详见附件
附件: 内蒙问题.doc (400 K) 下载次数:535

网友A:
(一)输入输出表关于温度的部分如下

PIW436是模拟量模块采集到的输入信号,其数字范围是:0~27648对应实际物理温度值0~100摄氏度。成线性比例的。
WORD是地址的数据格式。16位的。
DB10.DBD104是S7软件创建的DB块内从104开始到107号地址内的值。用来存储PIW436对应的数字量转化过来的实际物理温度。32位的。
DU10.104是MCGS软件里面针对S7软件创建的DB块内从104开始到107号地址内的值,是MCGS的表达方式。
MD504的内容跟DB10.DBD104、DU10.104的内容一样的。因为MCGS上位系统的画面里面可能无法添加DU10.104,所以用MD504表示。
(二)SCALE这个语句的使用方式:

其实是没有这个语句的,是调用系统子程序FC105后出现的。它的作用是数值转换:
。FC105描述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朘1)) * (HI_LIM朙O_LIM)] + LO_LIM

常数K1和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

?B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 ?7648与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

通过设置LO_LIM > HI_LIM可获得反向标定。使用反向转换时,输出值将随输入值的增加而减小。
【资料来源】《SIMATIC S7-300/400的系统软件和标准功能》从网站的常规PDF资料里面可以查找到。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多谢邓工给我指明了继续钻研的方向

网友A:
看这个工程的亮点:1、MCGS跟S7-300的通讯方式。是MPI通讯还是ProfiBUS通讯还是以太网等通讯方式?怎么添加的设备?怎么添加的变量?
2、工艺流程。编程就是将【工艺流程、动作流程】转换成机器语言。仔细的琢磨!
3、最后MCGS采集的变量怎么与动画画面连接,以及实时曲线、报表啊等等一些上位制作或操作。

希望你再努努力,最好把你的体会心得都发上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提高。让家园里的大伙一起分享你的经验。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邓工您说的太好了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工程,听老板说我们还有二期要做。我想问怎么才能把图片发上去以便更好的学习.

网友A:
恩,好的,和你一起关注。
自控不是一朝一日的,要每天都积累。坚持每天都看,都想,都练习就行。
我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图片名称

关于发图片的方式,你看一下我抓的2张图,估计就会了。主要是选择复选框【如果附件中带有图片,并希望进行图文混排操作,请在选中此项】然后添加图片,点提交,就上传了。然后选择右面的【 添加到帖子中】就自动添加到编辑框的光标位置了。 上传图片
[ 此贴被bhqt在2008-01-17 14:12重新编辑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邓工能发图片方便多了,还是那个工程。我想先从程序结构和s7文档入手,至于编程细节,还有待时日。我的问题都在图片中用红字提出了。

网友A:
(暖)启动,启动时过程映像和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及计数器被清除,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没有后备电池)。OB100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300系统仅支持该功能!

(热)启动 ,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 OB 101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程序从断点处(断电, CPU STOP) 恢复执行。这个“剩余循环”执行完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冷启动 CPU318-2和 417-4 还具有冷启动型的启动方式。针对电源故障可以定义这种启动方式。它是通过硬件组态时的CPU参数来设置。 冷启动时,所有过程映像和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被清除(甚至保持的!),而且数据块的当前值被装载存储器的当前值(既原来下装到CPU的数据块)覆盖。 OB 102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根据【中断的类型跟优先级】来区分先执行那个OB块。一般是【电源上电】→→【更新过程影响输入表】→→【OB优先级级别自动执行】→→【更新过程影响输出表】

模拟量处理一般是从OB30~OB38里进行的。

相关资料可以查询【SIMATIC STEP7 V5.4编程】手册P4-3页。
[ 此贴被bhqt在2008-01-18 17:12重新编辑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在西门子里变地复杂了。热启动对非保持型定时器,计数器,位存储器复位,我想这在具体的编程时对于数据的使用应该很重要如明明在第N步时计数器有值到N+1步时无值了……,冷启动是通过Step软件的设置来定义的而且只对西门子的具体型号的CPU318-2和 417-4,那么暖启动和热启动的具体实现是怎么完成的?对于CPU315-2DP停电后把开关打到RUN我想是对所有用户数据复位启动了吧?不停电的复位MRES(如图所示)呢?我只找到了【SIMATIC STEP7 V5.3编程手册】,在里面的【A 附录启动方式】里虽然讲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具体到操作,可能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手册。邓工您说呢?

网友A:
400方面的我只作过选型、方案,具体的编程、调试都没有机会。我懒的去想,浪费脑细胞。因为没有实际需要,我很少去整这些启动的方式啊什么的。
你也不必过分关注启动方面的。现在你只要知道暖启动的过程,以及MERS复位就可以了。
以上是我的见解。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是的我有点过分关注细节了,下图中还有问题,麻烦邓工了!

楼主:
我先发的是文字后发的图片,不知怎么次序反了。是上图

网友B:
70 101都是手册的数字代码,具体直接咨询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中心

网友C:
暖起动是否可以理解为部分内存值初始化或置0 ???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D:
不错不错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2008-07-11):
好贴,敬礼,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F(2008-11-25):
这个问题讨论很深入啊

网友G(2009-05-09):
路过,帮不到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