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24V电源问题

楼主(2008-01-15):
一体型PLC自身带有24V电源,如果输入点较多,怎样计算才能知道加24V电源合适不合适?

网友A:
用户手册上可以查PLC24V电源的容量的 允许带多大的负载 一般要外加一个24V电源 这两个24V千万不要并联

楼主:
假如选用FX2N-60MR,再外加一个24V电源,那么自带24V电源浪费有点可惜.

网友B:
方法1:按该型号PLC使用手册查找基本单元提供的DC24V的容量.
方法2: 每个PLC输入口的电流值按7mA左右计算,然后乘以输入口在同一时间导通的最大数目(即同时导通的最多输入口数),就等于PLC的最大24V容量.

网友C:
涨知识了

楼主:
3楼,像按钮一类的输入开关量不消耗电流吧,像一些3线接近开关大约消耗多少?我看说明书有的在10mA以下,有的写着最大100mA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D:
学习中,长知识了!

网友E:
如果与外部电源并联了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