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控制电路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发现现在很多设备包括一些韩国产压力机控制变压器都省去了,PLC电源部分加了一个电源滤波器
我感觉这样设计也很稳定.

网友A:
那要看需要低压不

网友B:
其实这样的设计不安全,我研究过不少进口和国产大厂的设备,无一例外都使用了控制变压器,刚开始也很困惑(如:一样是使用220V控制电源,为什么偏要多用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次级还接地等等)经过分析,使用控制变压器有以下好处:1 工作适应性强;2 能有效避免电源进线故障引起的设备损失;3 降低了零线电流,提高了保护接零、保护接地的可靠性。

网友C:
同意四楼师傅说法。其实控制变压器在控制回路中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D:
控制变压器的作用是滤波,电容滤波器的作用也是滤波.这个作用上不一样.
变压器滤波为低通滤波,高通滤波的效果没有电容好,但对于网络上的高频干扰效果不错.
电容滤波对于尖峰时的干扰有一定的效果,但瞬间的大电压对于电容滤波方式是致命的.
一般在设计中对于单个小型PLC的供电会考虑电容方式(便宜,就几块钱).但网络上有大变频器,可控硅设备,软启动等电力电子设备的情况下,用变压器要稳当的多.

网友E:
受教
zhou-jinsou

网友F:
不是控制变压器,而是隔离变压器,本人认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应根剧电路系统分装变压器,更安全可靠.

楼主:
我仔细研究过韩国产压力机包括不同的厂家的设计,(如果控制系统需要110V电压则加一个380/110V变压器),380/220V控制变压器用的很少,大多数工厂压力机是这种设计,如果PLC用于小型控制我感觉挺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