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你会使用吗?

楼主(2008-01-16):
变频器能否将转速提高超过电机的额定转速,而电机不会烧坏.
比如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转,经过变频器调速后,可不可以将转速提高到3500转,而不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呢?

网友A:
电机的使用寿命主要看负载情况。
其额定转速是相对于50Hz而言的。
变频器就是起调节频率的作用,调大调小都可以。

网友B:
我们有的电机轻载,频率都达到120HZ,运行好多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C:
专用变频电机是可以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只要不过负载极限,应该可以

网友E:
变频器拖动普通电动机时,频率太低或太高(即电机转速太低或太高)对电机的使用寿命是有影响的,此时电机发热量大于正常工作时的发热量,负载越大,影响越大。如你需要较大的调速范围,建议你使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F:
现在变频器的使用都很普遍了

网友G:
视负载的轻重而定,负载重会影响电机的寿命。个人看法。

网友H:
额定转速为3000转,将转速提高到3500转。在电机轻载的情况下,不会对电机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