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看看此步序,是定时多少?

楼主(2008-01-16):
新人请教:
i-----[> D8017 K5]--------{M45}------i
只知道是一个电路定时动作电路,具体是几个月?

网友A:
5个月吧.

网友B:
是系统时间月大于5时输出到M45

网友C:
是系统时钟超过5月时M45输出到为ON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时间5个月

楼主:
就是说机器从通电运行累积5个月后始动作,是吗?

网友E:
是系统的实时钟到了五月份!特殊存储区D8013~D8018的含义是:8018是年,8017是月,8016是日,8015是时,8014是分,8013是秒,比如2008年1月20日13点15分,在PLC里面8018的值就是2008,8017就是1,以此类推!

楼主:
晕了,是累积大于5个月还是超过5月份?

网友F:
PLC系统时钟大于5月时M45输出到为ON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定时5个月,6月时M45为ON

网友H:
D8017是存储月份的特殊数据寄存器.
系统时时钟运行超过5月份时M45动作.

楼主(2008-04-17):
通过实践我已经搞清楚了,感谢各位同仁,也感谢杨工的好平台。
回头看看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
其实PLC买来的时候就有详细说明书。初学者是很迷茫的,但也要讲究方法。

网友I:
看看说明书就都清楚了

网友J:
懂的人人分析一下吗, D8017是什么型号的PLC用的指令

网友J:
还是八楼分析得好,

网友K:
如果现在是6月份,则M45输出立刻为ON

网友L:
每年的6,7,8,9,10,11,12月M45ON

网友M:
这个要看PLC的初始时钟了可能!
如果刚开始是6那么就要过11月了最多!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小弟新手!

网友M:
看来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