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三菱编程软件元件名注释为什么不能是中文

楼主(2008-01-18):
请教三菱编程软件元件名注释为FXGP_WIN-C什么不能是中文

楼主:
请教三菱编程软件FXGP_WIN-C元件名注释为什么不能是中文,只能是英文或日文,输入中文按确定后就转成了日文

网友A:
这种软件是日文的,要用金山快译转译,或者下载一个更高一点的软件,有可以写中文的。在这个网站上就有。
zhou-jinsou

网友B:
下载一个更高一点的软件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是呀,还用那么落伍的软件

网友D:
老软件不支持中文,你输入中文后它把中文当成日文来处理,所以乱码
有的时候删除WINDOWS系统中的日文可以解决此问题,但并不是保证可行
比如好的办法还是使用GX-DEVELOPER

网友E(2008-02-23):
不错,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F(2008-07-29):
好学习了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