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CPU 加密

楼主(2008-01-19):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用的PLC为6ES7-315-2DP,在进入程序后,查看程序块和通讯状态时发现显示CPU/存储器保护口令,需要输入密码,请楼主帮忙看看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该软件前,请备份原程序。
S7 Blocks Unlock.exe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1.首先保证你有原程序;
2.进入硬件组态;
3.双击CPU模块,打开其属性窗口,如图:
4.将保护等级设为1(无保护),保存组态。
以上是在程序中清除密码保护。
接下来将PLC程序进行清除,再将去除了密码的程序传进去就行了。
如果没有源程序,那就非常麻烦了。网上有破解方法,你可以搜寻一下,一般都是通过MMC卡破解,但是千万要注意SIEMENS发布的该条信息:
警告:
不要将MMC卡用于非SIMATIC目的并不要使用第三方设备格式化它。这可能覆写MMC卡的内部结构且无法恢复。这种情况下SIMATIC CPU不再识别/接受MMC卡且MMC卡无法再在SIMATIC设备中使用。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C(2008-03-22):
目前还没有解除CPU硬件加密的软件。如果加密只能通过清除,然后重新下载

网友D:
300的解密软件应该是有的,你在百度上搜索就行了,有很多的,不过都是收费的,你可以试一下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E(2008-08-12):
300的这么难啊

网友F(2008-09-15):
有点难度哦!

网友G: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H(2008-10-16):
只见过块解密,没见过cpu解密

网友I(2008-11-25):
有专门破解的人,需要收费!

网友J:
关于程序里面的密码怎么破解啊

网友K(2009-02-23):
300基本上是解不了密的

网友L:
实际有2种。
1:程序块被加密且没有源程序(不能通过修改源程序中的 //Know-How protected 语句解密)。
2:CPU 硬件加密。
我的解决办法:
1:当然是使用2楼提供的阿苏工作室的S7 Blocks Unlock。
2:在3楼的那个画面使用诸如:“侠客看星星”之类的软件(- - !)。

网友M:
S7 300解密没有好办法!

网友M:
目前对S7硬件解密还没有良药!

网友N(2009-04-20):
如何下载附件啊?

网友O(2022-03-16):
引用 网友A:
用该软件前,请备份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