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程序样例打不开

楼主(2008-01-19):
站长好,程序样例用什么打开,我怎么打不开,谢谢指导!

网友A:
不同格式的,分别用软件:GPPW和FXGP-WIN-C打开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楼主答对一半,或者使用GX-DEVELOPER点打开,然后在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程序种类
下载后先解压。

楼主:
谢谢指导!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