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0):
自耦变压器分别启动五台电动机~~!
附件: 自耦变压器程序启动.rar (26 K) 下载次数:330

网友A:
程序中有IO注释

网友B:
个人观点:
      程序逻辑上有点问题:1、在PLC第一 个扫描周期内,Y0、M0为ON,→T0为ON(因第一个扫描周期未完成,第3步的T0仍为OFF,Y0仍为ON),→Y1、M1为ON,这样的话,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Y0与Y1同为ON,显然是不允许的。只有在第2个扫描周期到来后,Y0变为OFF,Y1变为ON。那为什么能控制呢?可能是外围电路有互锁的(YO带的接触器常闭触点与Y1的接触器常闭触点)。
                                            2、两台机器之间的启动时间间隔在两个扫描周期外。
        本人不太熟悉编程,以上拙见有不妥地方,敬请各位指点,洗耳恭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个人观点:
      程序逻辑上有点问题:1、在PLC第一 个扫描周期内,Y0、M0为ON,→T0为ON(因第一个扫描周期未完成,第3步的T0仍为OFF,Y0仍为ON),→Y1、M1为ON,这样的话,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Y0与Y1同为ON,显然是不允许的。只有在第2个扫描周期到来后,Y0变为OFF,Y1变为ON。那为什么能控制呢?可能是外围电路有互锁的(YO带的接触器常闭触点与Y1的接触器常闭触点)。
                                            2、两台机器之间的启动时间间隔在两个扫描周期外。
        本人不太熟悉编程,以上拙见有不妥地方,敬请各位指点,洗耳恭听。

感谢taipi-k对本程序所提出的评论~!

但这个程序 在外部并没有YO带的接触器常闭触点与Y1的接触器常闭触点,可这个程序完全可以运行的~!这又是原因呢?

我只是初学者,对PLC编程了解不多。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狠批~!!!
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说说自已的看法。
再一次感谢taipi-k~!

网友C:
下了来看看再说

网友B:
我刚才做了实验,功能确实能 实现的。产生上述想法的原因源于我先前编的一套2K的程序,互锁时出现抢点的问题(在编程中)。
      通过重新分析,个人观点:继电器输出吸合的时间远小于PLC的扫描时间。
哪位高手明白,请赐教。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2008-03-16):
引用 网友C:
下了来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