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0):
晶体管型号的PLC比继电器的要贵,我们只要对PLC内部稍稍改动,就可让PLC发出高频率脉冲。本人这几年多是这样搞的,从来没出过问题。用示波器和晶体管的PLC比较,发出的频率更高更稳定.下面说两种方法以(三菱FX为列):
步骤:1把PLC打开拿出输出板。查看继电器电压,把继电器Y0`Y1焊下来,到电子世界买二只光藕,根据继电器的电压买二只电阻使光藕的电流约10mA(此电流时光藕的速度最快,当然也可加点钱购高速光藕),回家后电阻串光藕的输入脚焊接在Y0’Y1线圈上(要注意正负级),光藕的二个输出分别焊接在COM*和Y点上。
优点:可当继电器触点用,且隔离。
缺点:频率还是不能太高,要想稳定。受光藕的耐压限制输出电压电流也不能太高
2:如果知道输入设备的输入电路,且输入设备的输入阻抗高如伺服和步进的驱动器,这些设备的输入一般都有光电隔离且允许外接电压就可直接用PLC的电源,如步进驱动的输入一般多是5V的光藕,就
可串2K的电阻。即PLC的+24V接步进驱动输入的5V电源,脉冲点串电阻接PLC的CPU输出的Y点上。
优点:可以得到很高的输出频率。(基本是CPU的响应频率)
缺点。没有隔离,如外部异常会使PLC损坏,(如把YOY1接到220V电源上)
3:用开关三级管和晶闸管很多地方都有资料就不多说了
建议:如果对PLC的电子线路不了解,对所需输入的设备不了解最好用第一种方法

楼主:
好经验没人分享吗

楼主: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输出频率越高,对输出线的噪音处理越高,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

网友A:
  自已改的故障无法预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我觉得可行.但不知抗干扰如何?

网友C:
我也改过,没用光耦

网友D:
很好的经验,收下了!

网友E:
呵呵,一般还是按正规的,非常情况下可以参考

网友F:
一般情况下不要这样做,有点什么情况得不偿失。再说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G:
贵就贵点,交给客户使用稳定才是主要的

网友H:
传一个图看看

网友I(2008-02-26):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做不是更好吗
如何用继电器形PLC做定位控制(步进,伺服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