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问题??????????

楼主(2008-01-20):
请问各位师傅怎样将电脑的画面复制下来。例如程序,PDF,AUTO CAD。。。。。。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截屏啊`!
在键盘上有一个“Print Screen Sys Rq”的键,你按一下就把当前屏幕的内容存入 粘贴板 中了。
在 画图 中粘贴,另保存即可。
威望:+1(YMMFA) 热情助人

楼主:
TO: 再见理想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小事,不值一提`!
还请你多多发图啊`!

网友B:
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B:
我刻考计算机等级时有一道这样的题

网友C:
建议用抓屏工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基本电脑知识 谢谢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