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电气回路图的疑问请教!!!!

楼主(2008-01-21):
各位师傅您们好:
小弟在修公司一台磨床是发现图中TR3时间继电器短路烧毁。但是使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更换后不好用。小弟没有搞懂此种时间继电器的原理!!!!!!!!(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图是我自己画的。可能有错误之处。)
因为图片太大了无法上传只能传上压缩文件了。大家帮忙看看是何原因。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TCR中的5、6、8三个点在图中没有体现出来,该电路为电容式充电延时继电器。电气符号我看不懂,无法帮你,SORRY。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楼主是用的什么样的时间 继电器?
由可能是时间继电器损坏引起的其它元件损坏,楼主把全图发上来。

楼主:
TO: taipi-k
TCR的6 8点就是第二张图的TR3常开点上。线号是109 111。

楼主:
TO: 再见理想
我上传的第三张图就是时间继电器的内部全图。我已检查过为时间继电器内的全桥短路导致后续T1.T2 两个三级管短路。

楼主:
TO: 再见理想
图纸在附件里。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