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1):
我添加附件后怎么上传不了呢?麻烦告知

网友A:
附件上传试验

注意格式和大小

这就是上传的附件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1-21 14:45重新编辑 ]

网友A:
步骤1、

步骤2、

鼠标点在“浏览”上还可以看见以经上传的文件的缩略图

楼主:
哦 我的文件太大了 附件那么小(只有1000K) 要是想上传软件怎么办?

网友B:
我也有此疑问。就是上传超过1000K的图片怎么办?

网友B:
TO : sjm213
我看你传的图片也比我传的大呀。你的是小于1000k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 : sjm213
我看你传的图片也比我传的大呀。你的是小于1000k吗?

图片这个东西,可以根据保存成不同的格式,导致其大小也会上下变化。对于一般使用来说,保存成为BMP格式可能是1.5M,保存成为JPG格式可能只有300K。所以抓下来的图片到绘图板之后保存为JPG格式,一般来说用于上传附件就足够了。

如果是其他格式的附件,想要上传的话首先看它的格式,是本站允许的话在大小范围内可以上传,否则的话先要进行压缩(WINRAR),压缩成为几个体积较小的文件逐个上传。

看来需要站长专门搞一个帖子对上传的知识宣传一下。

网友A:
附件上传办法

1.格式要求及大小要求

2.JPG格式的文件体积要比BMP小的多,一般清晰度能够满足要求了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1-22 08:33重新编辑 ]

楼主:
问题是WINRAR格式的文件最大也是1M的  要是想传几十兆的软件其不是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WINRAR格式的文件最大也是1M的  要是想传几十兆的软件其不是很麻烦?

当然。这么大的资料要联系站长给予支持了。

像5M之内的,可以用压缩文件的分卷压缩。将大文件压缩成为几个小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