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程序能直接转换成A系列程序吗?

楼主(2008-01-22):
三菱FX2n的程序能直接转换成A系列程序吗?
如果可以转换,转换后是不是跟原来程序一样使用?或者转换后还需要什么修吗?
请大侠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行,特殊软元件地址不一样。指令也不同,楼主还是重新编吧。

网友B:
不行,特殊软元件地址不一样。指令也不同,楼主还是重新编吧。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不行,这样要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