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普通异步电动机能在100赫兹或更高的频率下运行吗

楼主(2008-01-22):
变频调速的电动机能不能长时间在高频率下运行啊,我们的运输线领导让调到频率100-150,这样在100赫兹下运行了很长时间了,还能不能在调高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调高频率电机的转矩会变小,电机的轴承寿命会变短.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意见,经常会发生过电流跳机

网友C:
我这有份频率与电机转矩的资料 你可以拿去参考一下 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变频器

网友D:
回复才能够下载,有些别扭

网友E:
轻载的没有什么问题~!
注意机械的能力。

楼主(2008-04-02):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F:
轻载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谢谢提供让我学习的机会

网友H:
学习了,我以前只敢让运行在60HZ

网友I:
电动机温度高吗?小心绝缘损坏,烧电机呀.

网友J:
可以的,只要电机温度电流能承受得了!还有轴承!

网友K:
after downloading look look

网友L:
轻载的可以

网友M:
频率提高了,要注意轴承和转子的机械强度,否则会出现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N:
轴承肯定完蛋!

网友N:
没人这样用的。

网友O:
可以的,但最好不能太高了

网友P:
应该换高速轴承

网友Q:
不能,我认为额定限制!

网友R(2008-05-15):
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增大频率,转矩T就会减小,

网友S:
还可以这样子..

楼主:
目前我在100赫运行1年多了,负载不大,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