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问杨老师?

楼主(2008-01-22):
杨老师请问F940用什么线与电脑连接?怎样制作?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A:
F940与电脑是使用一根两边都是九个头的线,型号是 FX-232CAB-1 一般售50元
F940与FX系列PLC连接是使用一根线叫做FX-50DU-CAB0价格约40元
FX-232CAB-1的图如下:

楼主:
谢谢杨老师。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因为你换电池的时间过长:一般最好在10S之内完成是不会出先CPU报警的,换电池时间过长会引起程序丢失或有些掉点后不保持的程序损坏
解决办法:将PLC和电脑通讯上,通过软件清除内存,然后找到原来的程序重新写入便可正常使用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