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救命啊

楼主(2008-01-22):
我的本本用USB转的串口.打开fx0s.fx1n.fx2n.都没问题.不知道咋回事就是不能打开FX3U.一打开电脑就死机.我用的是最新版本三菱编程软件(支持fx3u).郁闷啊!那位大侠知道是何缘故

楼主:
哎!都挂了好几天了。我死定了

网友A:
USB兼容不好吧

网友B:
换根USB转换线试,最好台湾产的.实在不行,换台有串口的本本吧!

网友C:
USB端口有问题

网友D(2008-04-09):
打开GX DEVELOPER
然后在软件里选择新打开一个GX DEVELOPER
用新打开的这个去读FX3U试试

网友E:
可能是电脑的问题,FX3U虽然没用过,但用FX2N系列碰到过,重装后没问题

网友F:
三菱软件设计有问题,兼容性不好。通信不上,无缘无故出问题是经常性的。换台电脑肯定就好了。

网友G:
我以前也有碰到,我认为是USB线有延迟现象,使通信字段有误.后来只好用老本本了

网友H:
没有碰到过

网友I:
是不是波段率有问题吖??????

网友J:
没碰到过不好说啊!

网友K:
用USB转换的一般也不是十分可靠,还是232的好用稳定!!!!!!!

网友L:
换根USB-RS232线,要带驱动程序的,

网友M:
换台有串口的本本

网友N:
换台电脑或换条连接线试试?
http://www.ymmfa.com/bbs/?a=mokchong

网友O:
电脑兼容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