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3):
一个脉冲到底是多长时间

网友A:
一个扫描周期。视PLC的不同、程序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同样的PLC、同样的程序,扫描周期也会不同。

网友B:
我觉得脉冲可以是任意时间,首先应该理解什么叫脉冲,比如,一个信号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然后从高电平回到低电平,这一段时间都叫脉冲,那脉冲的长度也是任意的啊,没有固定的时间数值,除非你自己规定了脉冲的长度,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 下载积分:+1(向往人生)
  • 一路上有你

网友A:
    楼上说的是对的,脉冲无所谓时间。

    但用在PLC上,一般将的脉冲其实是一个信号ON一个扫描周期,以此去除误信号。

  • 下载积分:+1(向往人生)

网友C:
    你说的应当是PLC扫描周期吧

网友D:
    脉冲没有固定的时间的

    以PLC的脉冲输出为例,有时可以一秒几万个脉冲,有时又是一秒几百个脉冲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
    好的
    所的对

网友F:
    没有定量,说不好.

网友G:
    一个脉冲是多长?这就引入了脉冲宽度这个概念,其反映的是信号有0到1再由1到0的时间段,正像PLC指令中PWM方式一样,通过调整脉冲宽度就可以改变脉冲的频率。

网友H:
    4楼讲的好
    浪子海风

网友I(2021-08-25):
    事实上我也想理解:但不知是否跟楼主相同。
    在伺服电机参数中:一圈=10000脉冲。最高转速1分钟=3000转
    如果我用DDRVI指令发脉冲,我应该怎么去计算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我要转10分钟,我该怎么发脉冲?
    优伤的菊花

网友J:
    PLC而言,一个脉冲时长就是一个扫描周期。
    电机而言,一个脉冲时长跟硬件有关,8楼也说明了,脉冲宽度也可调节。伺服的脉冲跟加减速曲线&能力有关系。
    个人愚见。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K:
和PWM波形调制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