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08-01-23):
请问一下,我以前用的是施耐德PLC,它在和电脑连接时,编程电缆要安装驱动程序,而三菱和西门子PLC没有真正实践过,只是熟悉编程软件,那么它们是否也有驱动程序呢?如果和触摸屏连接有没有驱动程序?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直接与串口连接的不用驱动,驱动一般在安装软件时就装好了;
USB的话 S7-200也不用,300需要安装PC Adapter USB Driver。

网友B:
三菱PLC用USB连接电脑要驱动,发现硬件时,指定安装,文件在三菱安装程序目录下。

网友C:
用USB的要驱动,用串口的就不用

网友D:
用USB的要驱动,用串口的就不用

GOOD LUCK

网友E(2008-09-06):
请问:三菱PLC的USB的驱动软件哪里有下载

网友F:
谢谢!不错!上传是奉献,大家要尊重这种奉献精神!下载是自由,大家要珍惜这种自由方式!回帖是义务,大家要履行这种义务!灌水是破坏,大家要杜绝恶意灌水!

网友G:
我就知道一个200的不需要装驱动 直接插上 线就可以的

网友H:
同意3楼的!我刚刚用三菱USB电缆对触摸屏编程了的!

网友I:
直接与9针串口连接的SC -09线不用驱动,用USB转串口要USB转232驱动,USB-SC -09要装驱动。
PLC和电脑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