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 D57 D52 D61

楼主(2008-01-23):
请高手指点:
MUL D57 D52 D61 如果D57 D52是16位,那么乘积存到D62 D61里,如果用D61时,D62怎么办?
比如:MUL D57 D52 D61
ADD D61 D66 D70 那么是不是D62的数据也加上了?

网友A:
好像不是,我也不清楚,有没有高手路过啊,

GOOD LUCK

网友B:
所以对于32位来说,用了D0之后就不要再使用D1,下一个数据使用D2,依次加2。
就像西门子的S7-200,用VW2000后,紧接着应是VW2002,如果再下来是VD2004,那么后边的就是VW2008。以此类推。

网友C:
你用的是16位指令,就是单个寄存器运算...
DMUL是32位指令,就是连续2个寄存器参与运算...

网友D:
要使用DADD D61 D66 D70 才会把D62也加上.
[ 此贴被linzhenfu在2008-03-31 19:21重新编辑 ]

网友E:
三楼,4楼的讲的对,其实说明书上都讲的很明白的了
一路上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