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3):
最近用三菱FX2N通过MODBUS与三台变频器通讯,
没做过通讯,不知道怎么弄,控制参数弄不明白怎么编,
希望能得到各位大狭指点~~~~~~~
[ 此贴被feige200在2008-01-25 09:36重新编辑 ]

网友A:
FX2N好象不支持MODBUS协议,只能用自由协议写成MODBUS通讯格式.
三菱变频器好象是A700和F700支持MODBUS协议.具体查看变频器应用手册.

网友B:
变频设3站,用RS485无协议通讯
  • 威望:+1(向往人生)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设3站,用RS485无协议通讯

          只能用RS指令编的话控制指令部分是怎么弄的呢?做到能够启停\读写频率\能不能给个范例呢?谢谢了

网友C:
    你用的是计算机通信,还是用的触摸屏?我有触摸屏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计算机通信,还是用的触摸屏?我有触摸屏的程序

    我是用触摸屏读写的(松下GT01},能不能发给我做个参考呢?谢谢了!!!!!!!!!!!!!!(wushuang1984555@163.com)

网友D(2008-06-02):
    这个比较。。。那个。。。这个。。。
    还是不懂,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