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3):
水处理工程上现场有浊度仪采集信号,配电室显示现场浊度值,中控室的上位机也要实时显示现场浊度值,具体问题见图

楼主:
双击图片会看的清楚些

楼主:
有现场调试的朋友请帮帮忙

网友A:
前期也是为其所扰。

还是提供仪表、浊度仪、PLC的稍微详细点的资料。

如果胆量足够的话,可以串上电阻按照该线路接上试试。

楼主:
还是有对未知世界感兴趣的人呢!特奉上全套资料
附件: 一套600T净水器控制柜电路图.rar (998 K) 下载次数:77

楼主:
浊度仪资料

网友A:
这样就相当于仪表给出了电源,通过传感器、PLC之后才返回仪表。单纯获取电流应该是可以的,但显示值与原来的显示值可能不一样了。需要校正。

另外这个接法的正负关系没有看懂。

附上S7-200_EM231的二线制、四线制、电压测量的模拟量接线方法。

楼主:
(1)仪表有修正值可以调整正负偏差

(2)关于正负关系我也不懂,只知道从浊度仪出来的信号4-20mA有两根线应该是两线制了吧,对

    于浊度仪来说是输出,接入显示仪表的电流输入,如果不经过PLC,那就直接正对正,负对负

    接上就好了,多了PLC问题就复杂了,我也问过别人说是要把从浊度仪出来的信号串到一起,

    他就举了一个电池串连的例子。不知那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书籍可参考

(3)《S7-200_EM231的二线制、四线制、电压测量的模拟量接线方法》也正是我的空白细读再探

    讨,对于线制问题我想是针对PLC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B:
你的是一个电源设备解两个用电设备(仪表,PLC输入),你的是电流信号源了,比如说4-20MA了,电流串连,电压并连了。

楼主:
怎样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