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DRVA和DRVI定位疑问

楼主(2008-01-23):
我编的是顺控程序,定位结束后执行A任务,A任务结束后再前进,定位结束后执行B任务,这样连续80次后返回.请问定位结束用M8029标志位作为下次任务的开始好呢还是用伺服放大器的定位结束信号合适?

网友A:
在刚完成一个定位工作的时候不能直接去执行另一条定位指令 这样会导致伺服出错 不直接执行定位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楼上所说有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C(2008-03-11):
鄙人观点:定位结束信号合适,因为伺服还有一个加减速时间,PLC判定伺服是否到位的最好依据就是伺服给定到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