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位置控制

楼主(2008-01-24):
最近做一个案子,是关于送料机的伺服务控制,用FS1N+MRJ2S,如何实现定位,有个信号INP,如何使用?还有接线是不是不需要全部接上驱动器?
ldqhmtc

网友A(2008-02-26):
INP就是定位完成信号,用来近制送料完成后其它机床工作的

网友B:
如果送料长度是你事先设定的话可以不用INP这个信号,你只需把每次送料的长度换算成脉冲数通PLSY全部发出去,再用PLSY脉冲发送完毕的特殊内部继电器来触发下一步程序就行,如果你用了INP就要搞清楚它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出现又是什么时候取消,是瞬间信号还是保持信号,还要看信号需不需你复位,我做这类工程一般都不用这个完成信号的,怕麻烦,呵呵

网友C(2008-06-06):
FX系列控制伺服的例子本站很多的
使用搜索功能
http://www.ymmfa.com/bbs/search.php
搜索 伺服 两字即可

网友D(2009-04-25):
真的要求高手们指点一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