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1CPU请教

楼主(2008-01-24):
请问:Q01CPU 本身都带什么通讯口啊 有几个呢,还有就是它本身有集成I/O点吗

网友A:
RS232口一个,本身没I/O点.

楼主:
编程电缆不是有个圆形接口吗,我在PLC上的图片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B:
CPU模块上有一个盖子,上面写字RS232里面就是那个圆的编程口。

楼主:
哦,以为里面是九针的232串口插头呢,没用过三菱的,现在有个工程要用,对三菱的还什么都不了解呢。 另外和触摸屏连接的话 也是这个口的吗? 要是同一个口的话,那么连接触摸屏和监控就不能同时的了?

网友C:
三菱的屏有透明传输功能,用屏的编程口,用PLC的软件,即可读写PLC程序!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 用别的屏的话就要加串行通讯模块了

网友D:
proface的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E(2008-12-05):
CPU模块上有一个盖子,上面写字RS232里面就是那个圆的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