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使用的疑问

楼主(2008-01-24):
双击会看的清楚些

网友A:
把第一行的T1常闭改成Y13常闭即可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B:
第20步T1并联Y13常 开点,并且加个停止信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这段程序的实际意义是:排泥阀开到位后,排泥阀后的排泥泵运行10秒钟停止,下一个排泥阀打开,再运行10秒钟,再下一个........

网友C:
做控制还是用计数器比较好用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不太多的话就多用几个定时器好了taipi-k
aipi-k:
"第20步T1并联Y13常 开点,并且加个停止信号。 "
,y13前加t2的常闭,且自锁.t2和t 1一样都是10s,依次累推!

网友E:
把第一行的T1常闭改成Y13常闭即可
这个可以吗?和原来的差不多嘛?

网友E:
用set置位指令不错!!!

网友F:
把第一行的T1常闭改成Y13常闭即可

GOOD LUCK

楼主:
多谢指导如下图可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C: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G:
http://ymmfa.com

网友H:
楼主的疑问其实是没有理解PLC程序是怎么执行的

PLC程序是逻辑控制程序,其执行方式最基本的就两点
1: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顺序执行,即使程序中有跳转指令,也逃不脱该规则。
2:扫描方式。也就是多次重复执行程序。
          A 在某次扫描过程中,先执行指令的结果将成为后执行指令的初始状态。
            (令的执行结果才在下次扫描中有效)
          B 上次的扫描结果是本次扫描的初始状态。

至于双线圈问题:手册上只是说编程复杂,容易出错,建议不要使用双线圈而已。
[ 此贴被spc_cll在2008-02-01 14:29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