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助

楼主(2008-01-25):
各位大虾!变频器用端子控制
外面板能改变频率吗?

网友A:
可以.PR79设定为3
还是说你要在运行的时候直接通过面板旋钮调频率?

网友B:
能!端子控制可频率选择没有关系,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一路上有你

楼主:
我是想外部端子能控制频率
多段速度同过PLC也能控制
今天试了下台达的变频器
P0设置1
面板就不能控制频率了

网友C:
多段速设定频率优先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段速设定频率优先
那我在面板上是不能改变的?
如果外部端子条件不满足面板可以用吗

网友D:
建议 看看DANFOSS的变频器,它有手动与自动切换功能。手动时用外部信号(可否改为面板控制?),自动时用内部设定值。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关键看你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问题已解决

网友F:
变频器的控制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三种
1:通迅控制 可无极调速
2:图形终端控制(实为一电位器)
3:端子排控制 (分级控速 一般分为高 中 低 速)
第3种主要是把参数设好 首先把变频器模式设好 再把高低速频率设好 再则线要接对就好了
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