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6):
有一个fx2n-64mtPLC带4块fx2n-4da卡,用FXGP_win_C软件或用GX_Developer软件上载plc中的程序发现程序只有1869步程序最后也没有看到END指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XGP_win_C编的程序本身可以不带end.  gx则是自动加的。

不能仅凭end 判断程序不完整。

网友B:
学习中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带了这么多模块,应该有很长的程序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了这么多模块,应该有很长的程序才对

在线观察没发现问题, 一个模块是4个通道的电压输出去控制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GP_win_C编的程序本身可以不带end.  gx则是自动加的。

不能仅凭end 判断程序不完整。

谢谢,解决了我多日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