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速度这么慢?

楼主(2008-01-26):
不知道大家有同样感受.最近网站装了新服务器.可点击的速度却变的很慢.我装的是2M的宽啊!
下载积分:+2(YMMFA)

网友A:
网站的带宽虽然比以前大了,但由于可能线路的不同,对于某些用户来说,不一定很好
网站使用的是上海双线线路,针对国内大部分用户来说带宽还可以
但不一定是全国各地都行
请问“dytwww”朋友,您在哪个城市,用的是什么宽带?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建议和反馈
的确如“娜娜”斑主所说,您的宽带的线路和网站机房的宽带线路的兼容性是最大问题
此外软件上我们正在不断完善!
刚刚我对软件上已经做过初步的改进,希望你以后不断反馈相关问题并再次测试!

楼主:
感谢版主和站站长的回复。我是江苏常州的。用的是电信2M宽带。

网友B:
您的IP是 222.188.222.248 电信2M
网站IP是 221.130.200.14 双线10M
应该是线路的问题
也就是常州电信与上海双线之间的接口问题

楼主:
谢谢站长的回复

网友C:
不错,又学到了。顶一下。

网友D:
不错,又学到了。顶一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