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三菱的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2008-01-27):
这个是一个冲床的送料的程序,用的是三菱fx1s的PLC,伺服电机是MR-J2S,功率1000,电机与传动轴之间采用同步带轮传送,两轴之间距离10-15cm
用这个程序会出现有时传送精度不会,传送不到位,产品尺寸徧短,过一段时间后又会自动恢复的现象

网友A:
咱整不明白,另请高手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图上这一块基本没问题,可以试着把M10,M30改成上升沿的试下。
传送不到位也可能是其他方面原因。

网友C:
也有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轴松动,皮带松动等等!!如果一直是这个程序的话,以前做的每问题,现在有问题,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估计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可以检查检查,希望对搂主有所帮助!

网友D(2008-04-13):
引用 网友E:
学习中。

网友F:
长度不准,偏短是不是伺服的增益过小呀!

网友G:
把M10 换成M40 去掉M30 去掉RST M8029 Y0

网友H:
检查是否为脉冲丢失,但先要保障机械上没有问题

网友I:
程序看不清楚...

网友J:
是不是丝杆磨损了

网友K:
没有标记,是不是用触措屏做的???

网友L:
你的送料是用什么的 气压的么 要是的话 就在那送料器上
要不就是其他的部位有问题了 我是这么猜的

网友M:
学习了,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N:
对啊,曾经在修理机器的时候就遇到过这问题,老是不到位,那时刚好伺服控制器坏了,换一个后老是不行,又检查了PLC,(程序是没问题,但输出模块有问题)换了模块,还是不行,结果停了一天的机,后来晚上没事做的时候去看看,发现里面的汽缸漏气,使拖架上升不到位,上升不到位了,就卡了,移动就有偏差了,够折腾人的,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L:
呵呵 如果程序没问题 就是送料器和 传动轴之类的了

网友O:
诶,好难啊,貌似都不容易的啊

网友P(2008-06-01):


网友Q:
有意思,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R:
6楼说得对头很可能是机械的原因

网友S(2008-07-28):
    程序都看不清楚,你们怎么这么强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也有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轴松动,皮带松动等等!!如果一直是这个程序的话,以前做的每问题,现在有问题,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估计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可以检查检查,希望对搂主有所帮助!

网友U:
应该是机械故障,程序不可能时好时坏!!!!!!!!!

网友V:
1.PLC换个试试。
2.可能是伺服参数没调整好。

刚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用的是FX2N+三菱伺服,高频(<2W)老错位,让三菱供应商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后来换了FX1N+步进,频率升到10W都没有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C:
也有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轴松动,皮带松动等等!!如果一直是这个程序的话,以前做的每问题,现在有问题,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估计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可以检查检查,希望对搂主有所帮助!

同意此说法!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可惜帮不了忙.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