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写入的问题

楼主(2008-01-27):
在GX Developer做了一小段程序,想写入PLC(FX1S)详见图片

楼主:
双击可看的清楚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8661-fpage-0-toread--page-1.html
参考

网友B:
你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C:
COM口可能设的不对

GOOD LUCK

网友D:
没接好或是电源没开!

网友E:
常见的问题 电源是否开启 连接线是否正确 通讯口是否正确 再不行的话 PLC类型是否正确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型号没有错FX1S
power灯也亮了
接线就是一根编程电缆的两头,一端接PLC另一端接电脑
还是老毛病,难道是编程电缆断了?我检查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内部线缆折扭,或者插头与通讯口接触不好。
但这样的话不会一直通讯不上。
可以考虑不要将25针的对接部分吊挂着使用,用胶带将其下端捆起来不要让它受力,再通讯试一下。

楼主:
条件这么好,换了新的PLC和编程电缆还是写不进,郁闷

楼主:
只有怀疑电脑的COM1坏了,这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网友F:
有可能2楼说的,你有把PLC的STOP,RUN开关拨在STOP位置吗?要把该开关关掉才可以的

楼主:
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在这里谢谢大家,工控人家园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说来让人笑话.两次用的编程电缆都错了.那东西我到现在也叫不上学名,只知道它是连接电脑
和一个叫TOUCH WIN的类似文本显示器的这么个东西

楼主:
程序已经写入,后来查了一下我用的两条编程电缆供无锡信捷出的OP320可编程显示器用,
型号OP-FX-CBA0.但是还有FX1S和组态软件通讯的问题.
懂MCGS组态
的网友
可去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9773-keyword-.html
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G(2008-05-11):
用PLC诊断。对程序检查一下,是否有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