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老系列PLC F1的编程手册,网上已经下载不到了。

楼主(2008-01-27):
谁有F1 系列的PLC编程手册,我一直用的手持编程器F1-20P 输入时只输入元件号码 不用输入X Y M T现在有个元件是670 下面是程序语句表一段
LDI 126
OR 117
ANI 401
RST 60
LD 650
OUT 60
K1
LD 650
OR 116
ANI 51
OUT 116
LD 70
OUT 671 我想知道671是什么继电器 他的前面是什么字母。
K60
OUT 672
K0
OUT 673
K0
OUT 670
K106
LD 116
OUT 51
K2

网友A:
671。。 楼主只能测试测试了,如果有Y灯亮就是Y,如果没有就是辅助继电器。
然后关机开机试下看是不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B:
你可以把他写在程序里然后就可以变换成梯形图了

网友C:
应为D或者T类的,后面有K60。Y有此功能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计时器:
T50-T57
T450-T457
T550-T557
T650-T657
[ 此贴被崇庆阳光在2008-01-27 17:11重新编辑 ]

楼主:
我找到了F1的手册 但没有671。我想是写程式的人来迷惑读程式的人的吧,我就删掉了那几句,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E:
是F670,是个功能指令来的!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F(2008-06-28):
经历的介绍一下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G:
转换成FX试试

网友H:
丰炜的士林的PLC可以看看有F1同类产品

网友I(2010-04-03):
我也想下个F1编成手册,在那下呀,谢谢

网友J:
我这里有好多台三菱F1旧的,不能与电脑通信,扔在一边。

网友K(2010-06-08):
应用命令线圈,F670-F675.

网友L:
F671输出功能指令,什么功能决定后边的KXXX

网友L:
LDI M126
OR M117
ANI X401
RST C60
LD T650
OUT C60
K1
LD T650
OR M116
ANI T51
OUT M116
LD M70
OUT F671 功能指令
K60
OUT F672
K0
OUT F673
K0
OUT F670 C计数器现行值范围比较
K106 ;C计数器现行值范围比较
LD M116
OUT T51
K2

网友M(2010-08-14):
我手头正有一份F1-60MR的指令,想转为梯形图,然后再想办法改为FX2N的程序。从前面的帖子知道了一些编程规则,但没有F1编程手册,没办法。向朋友们求教:
LD 010
S 630
LD 202
AND 401
AND 402
R 630
LD 503
OR 353
ANI 537
ANI 535
S 643

网友M:
还有:
LD 344
AND 51
SFT 340

网友N:
我还是在前几天做试卷的时候发现有这种型号的PLC呢,我一开始还以为出错题目了呢。不过真的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