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我该怎麽办

楼主(2008-01-27):
我的电脑上没有232串口,只有485串口和usb口,而用到的三菱plc和伺服驱动器都是232串口,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多谢了!

楼主:
我的电脑上没有232串口,只有485串口和usb口,而用到的三菱plc和伺服驱动器都是232串口,请教楼主,如何解决?多谢了!

网友A:
很少见到有RS485口的计算机.
RS485转RS232
USB转RS232
如果有网卡接口的话,就加一串口服务器(我用摩莎的),可以连接很多台设备的...

楼主:
我是新手,能不能给我讲详细点?我的电脑是TCL k42型的.

网友B:
买专用的设备吧。
RS485转RS232
USB转RS232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现在许多plc都支持485的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D:
急 怎样打开PHP 文件

网友E:
买一根USB转RS232不就OK了吗!

网友F:
请问一下,RS485串口,和RS232串口是什么样子啊,晕,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GOOD LUCK

网友G: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H:
RS485转RS232
USB转RS232
有的卖的!!这样就可以了,我公司就用的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