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X1S-20MR的问题。望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2008-01-28):
今天维修一台设备。望.闻.问.且后,是PLC输入点坏了.小KS.仔细一看乖乖这为大哥真会算啊!fx1s-20mr有12个输入点,8个输出点用的满满.高!没办法换PLC.折腾半小时搞定了.
手里拿着换下来的PLC想就一个输入点坏了.怎不能丢在一边吧?修!不就是换光电耦合器么!拆开PLC查看光耦的型号.一看怎么只有9个光藕
.不是12个输入点么?怎么只有九个光耦.还有3个那去了
,望大家踊跃发言,说说看这是为是么?????????

网友A:
上次我的是输出点坏,程序上改一下就可以了。至于输入到没关心过。

网友B:
高手都是软硬兼施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那9个光偶是不是输出用的,输入没用,呵呵

网友D:
你查一下输入点的印刷线路板的走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我觉得很正常,只要软硬关系在那里,管它怎么变.

网友F:
丢失的肯定是被拆了嘛

网友G:
没玩过,不懂~~~!

网友H(2011-05-20):
这个真没玩过~

网友I:
有几个输入是特殊的 可以做高速输入的 黄色的 可能装在电路板反面

网友J:
读出程序赶紧给他换个FX2n-32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