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8):
杨工你好:
我想问一下,要怎么样才能打开从HITECH触摸屏上下载的程序?
附件: HITECH.rar (120 K) 下载次数:20

楼主:
PWS32600人机界面上载应用时保存类型为:固件资料档(*.AF6).上载后无法打开!怎么样才能保存为V6F格式!或者怎么样去正确上载!保存类型只有:固件资料档(*.AF6).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HITECH触摸屏我不太懂呵,建议询问相关销售商
推荐一个

021-51097178  上海乐为 找车经理

网友B:
PWS3260使用的软件为ADP6,因此上载后可以在软件的File菜单下选择重整应用程序就可以转换为ADP6可以编辑的状态。
而PWS1711的屏的话,也可以通过如此的方法来重整为ADP6的文档,但是不支持逆向转换,因此,PWS1711经过如此重整后只能使用在PWS6000系列的屏上,而无法写回PWS1711中了。

以上!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YMMFA) 热情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