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9):
D8030、D8031寄存器的内容是什么
对应哪里的

网友A:
D8030  对应的是模拟电位器VR1的值(0~255整数)
D8031  对应的是模拟电位器VR2的值(0~255整数)

D8030与D8031只有FX1S与FX1N的机型适用。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楼上,这些编程手册上都有,可以找来看看,论坛里也有,“D8030  对应的是模拟电位器VR1的值(0~255整数)
D8031  对应的是模拟电位器VR2的值(0~255整数)

D8030与D8031只有FX1S与FX1N的机型适用。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我这程序是自动门的程序里面用到D8030  D8031这里的D8030  D8031 是会随时变的吗根据什么而变呢?这两个寄存器可以换成其它的寄存器吗,比如D10  D11行吗
附件: 胜利门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25

楼主:
你们说的模拟电位器是不是我这里的编码器的值,X0 X1的值呢

网友C:
模拟电位器就是PLC编程口边上那两个嘛,下个手册看看吧!

网友D: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程序是自动门的程序里面用到D8030  D8031这里的D8030  D8031 是会随时变的吗根据什么而变呢?这两个寄存器可以换成其它的寄存器吗,比如D10  D11行吗

换成其它的寄存器是可以的,但是在改变这两个寄存器对应的数值时就必须通过修改程序(或者有上位机通过上位等来修改?)。

实际上按照这个设备的操作看来,这两个电位器是不需要调节的,也就是说你直接将D8030、D8031改为其他寄存器,甚至直接该为数字都是可以的。还可以避免人为破坏造成设备动作异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看过手册了,也看了实物,对它也有点认识了,下面是我对它的一点认识,不知对不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模拟电位器是在编程口的旁边,有两个是可以在外面调的,它的变化直接对应D8030  D8031的变化
编程对外面需要手动变化的数据可以使用他们,比如设定定时值(粗略)
还有我对D8030  D8031 有一点要问的,就是这两个寄存器的值能不能用手提电脑直接写某个值进出呢?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这两个在这程序的作用是:第一个是调时间的,就是自动门到了上限后要到定时值到了才自动下的
                      第二个是调试用的,就是调上限用到的,
对不对,请大家帮忙,

楼主:
正常运行后是不用调的

网友F:
固定对应的,无法改。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都看过手册了 还问啥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