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与CP1H使用CP1W-CIF11通讯问题

楼主(2008-01-29):
请问weinview触摸屏与CP1H使用CP1W-CIF11通讯,两边如何设置

网友A:
查看手册就是了,欧姆龙的用的比较少。

网友B(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