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协议的变频器

楼主(2008-01-30):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个问题
有MODBUS通讯协议的变频器与哪种PLC比较好搞通讯?曾想用三菱FX2N的来搞,不过要编的程序太复杂了! 希望能给个建议!!!!

网友A:
永宏的PLC可以试一下 即便宜 通讯功能又强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用三菱的PLC要使用自由协议,应该不算是MODBUS协议。
用那些支持MODBUS的PLC,如海为、爱默生等PLC。
指令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西门子的

网友D:
随便用那种PLC进行Modbus通讯都复杂,三菱,富士,西门子都一个样。
只要熟悉变频器所使用的Modbus报文就与PLC通讯都简单了,无论是三菱还是富士还是西门子。
觉得西门子简单是因为西门子给出了FB功能块,觉得日系的产品复杂是因为软件不得法。
三菱的GPPW IEC,富士的D300Win都如西门子般做好了现成功能,编程起来难度降低不少。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