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FX-PCS

楼主(2008-01-30):
杨工,FX-PCS触摸屏编程软件我以前没用过,现在我用这个软件从F930屏上读出来做备份,我在这个软件工具兰中没找到数据传送上传。下载这一项。不知怎样操作请杨工指导一下

网友A:
新建一个相同型号的工程
点上面的传送
点接收

楼主(2008-03-12):
杨工,先新建一个相同型号的工程,工具菜单兰里出现“传送“,点传送
出现选项菜单“DU .OS .通讯口设置“三项。
是不是点DU,出现项目传送菜单,直接点接收
具体步骤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正确,就是这样的
注意选择的系列型号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