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0):
请问各位师傅:我公司使用的一台5T葫芦行车主钩交流接触器经常出现触点相间短路故障。
现已将原来的触点电流25A的交流接触器更换为32A的。还是经常出现相间短路。(从使用方面看是
操作者经常快速点动主钩操作按钮导致的)。但是工作需要无法改变。
我想一个办法就是将主钩更改为可调速的。但是领导不同意。(经费太高。)
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吗????????????
集思广益。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触点容量小,频繁启动电流大,易拉弧造成相间放电,建议加软启动器,几千块钱。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买个启动器就好了,要有好的效果,得掏钱才可以的。
但你可以查下电气资料,在接触器上接电容也可以的。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三个大电阻接成串电阻降压启动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D:
你5吨的主吊接触器触头电流30安左右?
接触器在使用中380伏时,电机5。5千瓦,触头电流在25安左右,说明你接触器选的不大,不知道你电机是多大的,一般来说主吊的接触器要选大一点。
我公司20吨的行车主吊也是直接启动的正反转电路,很少发生你这种情况。
加软启动不经济,要不你串电阻降压启动,检查下电机,接触器在加大,不要超负荷使用危险!

网友E:
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在接触器上加相间保护 绝缘  可以把电弧分开
有什么需要联系我QQ:35175337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在接触器上加相间保护 绝缘  可以把电弧分开
有什么需要联系我QQ:351753378

国内的接触器都有陶瓷绝缘盖的,我司用了很多国外的没有陶瓷绝缘盖也没关系。

网友F:
我来说一下,你没关注它是锥度电机,启动后依靠很大电流来脱离锁定,要减小电流,必须很好的机械配合和优良的电磁关系,说白了就是没有匝间短路什么的,这东西以前搞太多了!
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也不好改.

网友G:
用带有灭弧装置接触器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一下,你没关注它是锥度电机,启动后依靠很大电流来脱离锁定,要减小电流,必须很好的机械配合和优良的电磁关系,说白了就是没有匝间短路什么的,这东西以前搞太多了!
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也不好改.

有什么高招?总不能让老总再闻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SORRY,应为“问”,老板就是老板,没有商量的于机会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需要改电路控制吧/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控制线不要动它,唯一加大接触器,(可能电机已经有点问题了,对于你来说调整机械部分太费事了,我在现场搞过,你应该是搞电器部分的吧?),以后的事以后解决!
[ 此贴被wanghuhong在2008-02-02 10:42重新编辑 ]

楼主:
就是这台吊车现在出现空载溜钩现象(我上夜班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据同事说溜钩挺严重的。
现在想想应该如8楼所说的是机械故障导致升降电机电流过大。
明天拆卸。等有结果再发帖。

网友I:
凡吊车设备上的接触器都是必需要选大三档,你把接触器换了就行,另吊车是国家规定不允许使用热继器的,只能用电流继电器作为保护.
主吊的变频改造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最好别乱改

网友J:
看一下吊钩电机功率是多少,我认为是选用的接触器小的缘故。我单位5吨天车就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现象!

网友K(2008-03-04):
16楼说的挺有道理的,不是随便搞个变频器把控制线改改就行了的,就我所知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品牌通用变频器还没有能力达到吊车这种负载的变频调速,只能订做。照你目前说的情况有八成不是电气控制原因或者说是元器件选择不当引起的,可能是机械故障引起的电流过大。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F:
我觉得,改是很难的,大家想想,用葫芦就是要减小,小车的自身重量.我认为要改变频,就必需先改锥度电机,外接电磁刹车.葫芦的方便性就没有了,还有小车要不要改,因为体积重量都大了,何止是布线问题,还不如说是制造问题了.那是做大做强了!

网友L:
用40A的接触器

网友M:
本人公司只有2T的小行车,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碰到过接触器相间短路的问题!
但我分析如下:
  相间短路跟接触器的容量关系应该不太,如果容量过小首先损坏的应该是主触点,我认为产生这个原因的主要原因是接触器在吸合时因为启动电流过大,拉弧引起的电弧短路,强大的电弧将接触器之间的塑料烧坏,引起绝缘破坏直接短路!32A的接触器应该是可以完全胜任,至于为何会出现比普通电机起动时的电弧大,个人认为跟操作的频率有很大关系,行车在使用中经常看到操作中为了一点点的位置,反复快速的正反转操作.
个人建议:使用带灭弧罩的接触器,改成电机断电后再起动保护,检查一下电机阻值是否正常,有没有匝间短路等等!!!

网友N:
睇下电机电流有几大啊

网友M:
刚人公司在修建办公楼,刚完工本人奉命去拆除升机机的电机,一去刚好看到的是7.5KW的锥形电机,想起这个问题,顺便了一个铭牌和配电柜,额定电流:18A  额定功率:7.5KW,转速:1400R/MIN, 重量:111KG,制动力:98N/M,配电柜的接触器使用的是CJX2-2510接触器正反转,
所以本人楼主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得先确定一下额定电流是多少,启动电流5-7倍不用管它,每个生产厂家把这个数值都考虑进去了的,接触器不用担心它,只要实际电流不要超过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话问题不大,
本人估计楼主的锥形电机有问题,其次要看一看,听一听锥形电机在启动时有没有听到制动器分离的声音???

网友O:
8楼见缝插针说的很白

网友L:
溜钩严重会引起电机过电流,如果调整刹车没有用,就要换刚性联轴器了。

网友P:
你使用的接触器是什么型号的?
我们单位5T天车使用的是CT1系列的.
还有1台使用新型号的,天水312出产的,不带灭弧罩的.
没有发现相间短路的,最多是触点损坏.

网友Q:
我咋少碰见这种问题?接触器换大点应该可以。

网友R:
加阻容吸收,

网友L:
电气与机械是互相影响的,从故障描述来看,我推断烧的是上升交流接触器,对吗?我修行车10多年了,一般不会看错的。

网友S:
学校学习都学不到的东西

网友T(2008-04-13):
加2个断电延时头,使正转和反转间隔2秒,

网友U:
            我认为就各位分析的情况来看,应先检查电机和机械部份,是不是有机械刹车没有完全分离的情况。如果没问题,完全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只是必须安装散热器,如果是7.5KW电机,启动又相当的频繁,可以选用120A固态继电器。线路不需要太大的修改。

网友V:
接触器要选质量好的比如西门子等一些被大众认可的产品。

网友W:
引用 网友M:
刚人公司在修建办公楼,刚完工本人奉命去拆除升机机的电机,一去刚好看到的是7.5KW的锥形电机,想起这个问题,顺便了一个铭牌和配电柜,额定电流:18A  额定功率:7.5KW,转速:1400R/MIN, 重量:111KG,制动力:98N/M,配电柜的接触器使用的是CJX2-2510接触器正反转,
所以本人楼主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得先确定一下额定电流是多少,启动电流5-7倍不用管它,每个生产厂家把这个数值都考虑进去了的,接触器不用担心它,只要实际电流不要超过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话问题不大,
本人估计楼主的锥形电机有问题,其次要看一看,听一听锥形电机在启动时有没有听到制动器分离的声音???

分析地有道理,尤其是机械部分。

网友X:
路过学习参观一下!

网友Y:
杀车有问题

网友Z:
加个电阻器,降压启动会好点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刹车太紧.刹车电机屁股上有个风扇,拆下来.就能看到有个螺丝.调刹车松紧的.
有道理

网友AC(2008-05-23):
换成容量更大点的交流接触器方便,可靠,经济

网友AC:
但必须排除机械其它方面的原因.5T吊机一般主机7.5KW锥型电机.,电气方面关键是线路方面有否传在不可靠故障

网友AD:
瞬间起动频繁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因为触点有使用寿命的!会把触点的保护层给磨掉

网友AE:
我想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 要不就是你的电机 哟点问题???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让大家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AF:
我还是认为前面说的!有可能是用的时候正反转间隔时间太短了造成的!一般5T的不应该有这毛病哦!我公司是8T的就很好用!接触器是施耐德的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AG:
换质量好的接触器

网友AH:
用cj12型的接触器

网友B:
可在接触器触点间加装电容或同楼上各位师傅所说采用软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本人也测量过主钩电机在空载上升和下降过程中以及加重载情况下的电流值。
空载状态是18A(上升与下降相差不大),加入重载情况下电机电流是19.5A.。
本人将原交流接触器:正泰JX2510改为3210后使用近三个月后出现故障。
我又将3210改为4510后此吊车至今未出现此故障。(如以前正常使用)。

网友AI:
我们公司用四吨的天车也出现过此现象,建议检查下电机本身和机械方面故障。

网友AJ:
你把接触器用60A试试

网友AK:
我来迟了,加大接触器。 ok

网友AL:
我认为用变频可行,因变频的正反转很好控制,控制电流很小而输出又是无触点的.驱动5.5KW的变频器只需两三千,经济又好用,怎么说费用太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