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怎么样才能模拟试用触摸屏程序

楼主(2008-01-31):
我现在有一个PLC程序包括触摸屏的程序,这两个程序在使用的时候是一起的
我怎么样 用什么软件才能在电脑上模拟使用呀?
现实中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条件在机器上去试用呀!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Q系列架構
可以利用Gx-Simulator+GT Simulator兩套模擬軟體來連接
先模擬PLC的系統,再加上GOT的模擬就可以了

楼主:
上面那位大哥 那两套软件我都有了
怎么连接在一起呀 我的GT模拟软件怎么就打不开GOT画面?
模拟不了呢

网友B:
在GT中要正确设置PLC和GOT类型的。多试几次就行的。
====================================
另外,Gx-Simulator还可以用脚本模拟输入X的。
====================================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程序 1 用GX Developer 打开PLC程序;2 仿真调试PLC;3 用GT Simulator2 打开触摸屏程序。

网友D:
GT Simulator2,我打不开。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楼上老兄Gx-Simulator哪里有得下啊?

网友F:
相互仿真还有版本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