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热电阻怎么购买?如何选型?有谁知道?

楼主(2008-02-01):
热电偶和热电阻怎么购买?如何选型?有谁知道?
先谢了

网友A:
根据你的使用需求(使用温度范围、所配仪表、环境因素、机械强度等要求)去选型,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B:
可以和北京和北京昆仑海岸联系,我买过,好用.
一般来说,高温用热偶,低温用热电阻,现在的温度表一般都支持各种热偶热电阻的型号.

网友C:
550℃以上不用铂电阻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热电偶的选用
热电偶的分度号有主要有S、R、B、N、K、E、J、T等几种。其中S、R、B属于贵金属热电偶,N、K、E、J、T属于廉金属热电偶。
t、S分度号的特点是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1400℃短期1600℃。在所有热电偶中,S分度号的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作标准热电偶;^
R分度号与S分度号相比除热电动势大15%左右,其它性能几乎完全相同;
B分度号在室温下热电动势极小,故在测量时一般不用补偿导线。它的长期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1800℃。可在氧化性或中性气氛中使用,也可在真空条件下短期使用。
N分度号的特点是1300℃下高温抗氧化能力强,热电动势的长期稳定性及短期热循环的复现性好,耐核辐照及耐低温性能也好,可以部分代替S分度号热电偶;
K分度号的特点是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1000℃短期1200℃。在所有热电偶中使用最广泛;
E分度号的特点是在常用热电偶中,其热电动势最大,即灵敏度最高。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
连续使用,使用温度0-800℃;
J分度号的特点是既可用于氧化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750℃),也可用于还原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950℃),并且耐H2及CO气体腐蚀,多用于炼油及化工;
T分度号的特点是在所有廉金属热电偶中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来测量300℃以下的温度。
趁年轻 得多学习
jay73

网友E:
1.白金感溫電阻具有高精確度及高安定性,在-200℃~600℃之間亦有很好的線性度。一般而言,白金pt100感溫電阻在低溫-200℃~-100℃間其溫度係數較大;在中溫100℃~300℃間有相當良好的線性特性;而在高溫300℃~500℃間其溫度係數則變小。由於在0℃時,白金pt100電阻值為100Ω,已被視為金屬感溫電阻的標準規格。
白金Pt100感溫電阻使用時應避免工作電流太大,以減低自體發熱,因此可限制其額定電流在2 mA以下。由於白金Pt100自體發熱1mW約會造成0.02℃~0.75℃的溫度變化量,所以降低白金Pt100的電流亦可降低其溫度變化量。然而,若電流太小,則易受雜訊干擾,所以一般白金Pt100之電流以限制在0.5mA~2mA間為宜。

网友F:
补充一下,常用的热电阻还有Cu50

网友G(2008-10-13):
电子市场走一趟,什么都有底了,比这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