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1):
触摸屏导电胶、导电银浆及其原理

一 触摸屏导电胶
UNINWELL国际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跨国集团,是全球导电银胶产品线最齐全的生产企业,其公司的UNINWELL――ACA、ACP、异向导电胶――6996是全球顶尖的多位专家耗时多年开发出的。
公司的专门开发的6996系列,系ACA、ACP、各向异性导电胶、异向导电胶,可以广泛用于触摸屏、CSP、FPC、FPC/ITO glass、PET/ITOglass、PET/PET、倒装芯片(Flipchip)、液晶显示(LCD)、TP、射频识别(RFID)、薄膜开关、EL backlight terminals等领域的粘结。该产品具有良好的导电性、粘接性、柔韧性好,性能稳定,不易氧化等优点。
二 触摸屏原理
触摸屏附着在显示器的表面,与显示器相配合使用,如果能测量出触摸点在屏幕上的坐标位置,则可根据显示屏上对应坐标点的显示内容或图符获知触摸者的意图。触摸屏按其技术原理可分为五类:矢量压力传感式、电阻式、电容式、红外线式、表面声波式,其中电阻式触摸屏在嵌入式系统中用的较多。电阻触摸屏是一块4层的透明的复合薄膜屏,最下面是玻璃或有机玻璃构成的基层,最上面是一层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从而光滑防刮的塑料层,中间是两层金属导电层,分别在基层之上和塑料层内表面,在两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导电层在触摸点处接触。
触摸屏的两个金属导电层是触摸屏的两个工作面,在每个工作面的两端各涂有一条银胶,称为该工作面的一对电极,若在一个工作面的电极对上施加电压,则在该工作面上就会形成均匀连续的平行电压分布。当在X方向的电极对上施加一确定的电压,而Y方向电极对上不加电压时,在X平行电压场中,触点处的电压值可以在Y+(或Y-)电极上反映出来,通过测量Y+电极对地的电压大小,便可得知触点的X坐标值。同理,当在Y电极对上加电压,而X电极对上不加电压时,通过测量X+电极的电压,便可得知触点的Y坐标。电阻式触摸屏有四线和五线两种。四线式触摸屏的X工作面和Y工作面分别加在两个导电层上,共有四根引出线,分别连到触摸屏的X电极对和Y电极对上。五线式触摸屏把X工作面和Y工作面都加在玻璃基层的导电涂层上,但工作时,仍是分时加电压的,即让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工作在同一工作面上,而外导电层则仅仅用来充当导体和电压测量电极。因此,五线式触摸屏的引出线需为5根。

网友A:
了解,了解!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